主板与机箱短路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28):
安装中没有注意导致主板与机箱短路,结果导致图片中24针电源插口右边那个元件短路,使得IDE与内存插槽之间的黑色电容边上的相同元件着火,烧断了连线。请问那是什么元件,一般情况下能不能替换修理好?
window

网友:
一般还是能修的!!!

网友:
你的图看不到呢???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