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能不能换775针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9-07-28):
我遇到一块华硕775针CPU的板,CPU没供电,不短路,其它地方供电正常,我首先怀疑是电源IC问题,但这种IC不是两边或四边有脚的,而是焊脚全在IC下面的,并且IC的面积好小,请问这样的IC能用风枪换吗?怎样换。那块华硕的板好在厂家有保。拿回来时没看到换过这个芯片,倒好像换过CPU座。请知道的朋友讲讲。

网友:
这个芯片是6556吧?我都是用风枪换的,很难换小心点换,很用易吹挂IC的

网友:
用风枪可以的,注意温度控制好,最好放点焊膏

网友:
当然可以 前提是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
哦,好的,有机会好好练练。我见到的都是915以下的板,没什么机会。呵呵。

网友:
可以!先吹下再放上去

网友:
慢慢练吧!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
去掉风嘴,从板子背面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