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翻译一下南桥芯片资料中的这一句。

楼主(2009-07-28):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 ISA compatible 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 (PIC)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e ICH4 incorporates the Advanced 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 (APIC).

网友:
除了先前章节中讲到的标准ISA兼容可编程控制器(PIC),ICH4增添了高级可编程控制器(APIC)。

其实利用GOOGLE的翻译工具也可以得到一个大体上的理解,经常使用也能增加自己的阅读能力。请看截图:

网友:
除了在之前章节描述的标准ISA兼容的可编程中断控制器(PIC),ICH4还包含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AP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次我看英文的就不拍了哦

网友:
谢谢张先生指点,看来谷歌不错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