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飛利浦的107T41為什麼會一直出現鎖定控制主菜單

楼主(2009-07-28):
請問飛利浦的顥示器型號107T41為什麼會一直出現鎖定控制主菜單,我己經把控制用的按紐開關都換過了,為什麼還會一直出現鎖定控制主菜單?

网友:
一直按主菜單按紐15秒,试试看可解锁否

网友:
换的按键如果是新的话,就查板上的按键线插口后面的2个小电容,可能有漏电的

网友:
我一直按著主菜單按紐15秒也是無法解決

网友:
多按一会试试··· 还有就是按键是全新的吗?

网友:
另外我在按鍵板上都看不到有電容丫?

网友:
是的我把所有按鍵都換過新的了

网友:
CPU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haha,我的也是换了按键就一直锁着,刚才持续按了15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