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

楼主(2009-07-28):
MAX1632的22脚有18V,23脚有12V,7脚和28脚有5V,而9脚是3.7V,换1632后9脚也是3.7V.
将9脚断开还是3.7V,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http://baike.baidu.com/view/1828411.htm
希望对您有帮助!

MAX1632MAX1632  芯片名称:MAX1632
  生产厂家:美信集成产品公司
  厂家缩写:MAXIM
  厂家(英文):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用途: 笔记本电脑主板的供电电路
[编辑本段]工作原理及检修:
  笔记本中供电单元中用的最多的是美信的MAX1632、MAX1635这两个芯片基本电路一样。可以互换。主要提供3.3v,5v,12v的电压。 这个芯片坏容易出现
  1.供电和控制都正常,但没有输出。
  2.待机状态下总供电正常(用可调稳压电源供电,观察电流表的摆动),但一按开机键总供电瞬间短路。
  MX1632的22脚为总供电16V输入,23脚为总控制脚,当装上电池电脑没有开机时,22脚就有电压输入.一般通过芯片内部元气件使23不对地短接满足高电频条件,让1632工作。使21脚输出5V电压,一路经二极管送入18脚与25脚,经18/25脚内部元气件的作用后为27/24/16/19脚提供5V内部工作环境以达到对Q1/Q2/Q3/Q4场效应管G{栅}极控制的目的,另一路被送到第9脚提供2.5V比较电压,还有一路经内部作用后在4脚输出12V电压。当16V电压到达Q1N沟道场效应管D极时,27脚输出低频使Q1D到S极导通,经降压输出3.3V电压,这时L1中由于Q1的导通储存了电压,于是27脚输出高电频使Q1断开,24脚输出低电频使Q2N沟道场效应管D到S对地导通,是L1与Q2形成对地回路让L1放电,继续维持3.3V输出!所以Q1Q2以只方式交替工作,提供3.3V。Q3Q4也为N沟道场效应管并且工作方式与Q1Q2相同,以此类推,输出5V。
  当cpu的供电ic得到电压后。检查方法就同台式机器的检查方法没太大区别了。有时候大家碰到有的本本能用dos不能用xp,这时候可以观察可调稳压电源的指示是不是跳动的。如果跳动。先把1632换了在说。。
  笔记本和台式机板子的最大区别就是多了些保护和监控的芯片。比如PHM和热插拔保护等,一个地方的故障引起连带故障。造成问题判断的不好定位。修本本最好用稳压电源(最好选带短路保护的。并且是指针的。看电流的指示能帮助判断很多问题)

网友:
MAX1632的9脚为3.7V肯定异常,正常应为2.5V。22脚为18V正常,23脚一般为5V左右。MAX1632的9脚是2.5V电压基准输出,一般22脚输入正常的话,就会输出。当然如果3V、5V输出明显异常,电路处于保护状态时,9脚才禁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