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cpu供电0.8V,查过供电电感处没短路。求救

楼主(2009-07-28):
开机档00,查cpu供电为0.8V,这块板不上cpu没供电也没复位,上了cpu供电就是0.8,查cpu供电电感对地正常,相连的线路都没短路,这样是不是北桥内部短路了,可是北桥的温度正常啊!想不通,知道的帮帮我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这样很难帮到你,先修CPU电压,注意场管电解电容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正常复位也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cpu的低管的G极控制电压是正常的,就是高管的g极偏低,这样就说明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是吧,因为cpu供电输出电路好像没短路,

网友:
两外vid也是要查的

网友:
vid信号,,还有查高管控制极电压,以及滤波电容特性有没有变坏

网友:
我的也有两块板是这样的    CPU供电只有有限公司0.9V     四针供电对地阻直为无穷大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应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