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41找不到BIOS的应急处理

楼主(2009-07-28):
一些杂牌845板跑41,找不到BIOS的相信大家都碰到过吧,这么好赚的钱却赚不到,大家一定很烦,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也是我偶尔试出来的,不知道大家用过BIOS Patcher没有,从P3时代修主板过来的人应该都用过的,以前主板不能识别大容量硬盘都是用这软件改BIOS,把主板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A.BIN,然后在系统下打开命令提示符找到文件所在的路径输入BP A.BIN,回车,搞定,然后回写,碰到几回找不到BIOS的都用这方法解决
刚刚上来找个BIOS看到论坛改进了很多,也方便了很多啦,呵呵

网友:
呵呵,还真没想到用这个办法。但是遇到人为刷错的这个可能也不管用了

网友:
使用请注意适用范围。
Patcher works with BIOSes:

- 1Mbit (128kB), 2Mbit (256kB), 4Mbit (512kB)
- Award 4.5x, Award(Phoenix) 6.xx
- Pentium - Socket5, Socket7, SuperSocket7; Pentium II/III - Socket8, Slot1,
Socket370 (PPGA/FC-PGA/FC-PGA2), AMD K7 - Slot-A, SocketA; Pentium 4
(Socket423/Socket478)
- "Asus standart" of packing BIOS modules (in CUSL/TUSL etc)

=> Patcher can add support of CPU:

- AMD K6/K6-2/K6-III/K6-2+/K6-III+
- Intel Pentium Pro/Pentium II/Pentium III/Celeron
- AMD K7/K75/Athlon/Duron/Athlon 4/Athlon MP/Athlon XP (tested!)
- Intel Pentium 4/Celeron-478 (tested!)

网友:
BP带很多参数的,可以用BP/?看看,上面说的BP A.BIN是改所有的,这样简单操作,看得懂每个参数的可以根据自已的需要来

网友:
张老给我补充一下更详细,呵呵,我用这方法也只试好过478平台及以下档次的板

网友:
我遇到一块不亮的板子,我程序读出来,再写回去就亮了。

网友: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