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板上的锡箔被我拖掉啦,有谁有好办法教一教啊

楼主(2009-07-28):
今天换的I/O,吹很久都没动静,最后还是勉强的取下来了,可是发现锡箔被我搞掉啦,拖了几下还是没搞上去,请教各位谁有好办法教教我啦,不然这块板就报废啦

网友:
这说明楼主焊接技术不到家,最好多练练。要不好的主板都会被你修坏。看下你弄下来的几个角的如果是地线的不用管他,别的角只能接到IO的各角,不接出来会影响外观

网友:
飞线用漆包线连上。

网友:
没有很好的办法,只有在飞线

网友:
首先看下这个锡盘有没有连线,没有就没事啦,有的话先把I/O焊好,用根细铜丝之类的补线连到这I/O的脚上就可以了。如果先补线再焊I/O我怕你又会把线搞掉了。

网友:
你看一下如果掉脚,是信号还是对地,的如果是空脚就不接了,如果是信号那就得接线了哟

网友:
今天换的I/O,吹很久都没动静,最后还是勉强的取下来了,可是发现锡箔被我搞掉啦
首先看下这个锡盘有没有连线,没有就没事啦,有的话先把I/O焊好,用根细铜丝之类的补线连到这I/O的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先测测这个脚是否是接地,是的话就看看还有其他的地线么,有就不管他了!如果不是最好飞线接上(用高压板什么的上面的电感线最好,它比较细而且外皮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