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09-07-28):
我想请教下各位,这个主板Inter和AMD的主板如果一块主板上同时美有CPU核心供电、AGP(或南北桥1.5V供电)、内存核心供电都没有的情况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要先修内存核心供电。就这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多久了,搞不清楚。上次遇到一块AMD的754的主板三大核心供电都没有,但是先把南北桥供电修出来了,其他的也都正常了还跑码显示了。所以这问题一直困扰了很久了,今天特意发帖问下各位高手!!!请指教下!

网友:
三大电压都没有的话,因先修1。5V,南北桥工作了,再修内存的电压,你自己不是有经验吗

网友:
到新手区看 看,那很多介绍的,

网友:
先修桥供电,内存供电很多都是桥供电,CPU供电相对独立但都是要在桥下地常工作发出一些信号后才能正常!!

网友:
但我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如果三大核心供电都没有,要先修内存供电。而上次我见到一块AMD的754的主板是先修了南北桥1。5V供电,所后三大供电都有了。所以我就不明白了,到底老师讲的是不正确的·!!!
所以就发帖问下各位经验丰富的。

网友:
一切!从简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