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9-07-28):
今天客户来了一块845, 开始是因为不触发,查触发电路发现COMS电压0.65V就沿跳线跑线,目测一个三级管挂,就直接换了,一下来可以触发,想这一下就来米了,上cpu不跑码电压一切都正常,座子换过.....求高手还有解救的办法吗????????????????????

网友:
要说清楚的,是什么品牌,要不然,很难讲清楚,CPU供电IC什么型号,???????????????

网友:
主板全部供电正常吗?有复位吗?时钟呢,PG呢?得查清楚缺什么才能够有人帮得到你的.

网友:
换了管子后COMS电压正常了吗?那是不是双地极管?

网友:
上cpu不跑码电压一切都正常,座子换过.这个情况下,查CPU供电IC了.查查CPU三极管输出有没有12V.

网友:
查下时钟,打下桥的AD线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