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使用中黑屏

楼主(2009-07-29):
T43集显的,使用中黑屏,灯管还是亮的就是图象没了,外接显示器也没图象,按FN+F7,切换几下 看见图象了,就是分辩太低图象很大,好象是显卡1没工作,显卡2正常,  于是关机重起又正常了,请教是什么原因   我装的是东海的XP 9.1

网友:
你先排除显卡驱动的问题,即软件问题。如果软件没问题。那就是显卡不良。加焊下。

网友:
我顶起

无边思绪 -4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先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显卡驱动或者系统换一下看看,在不行就是硬件显卡 了,从做或者加悍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显卡不良也会这样.重装显卡驱动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同意先排除软件问题,再硬件问题的做法.这是一个维修思路问题!可以省不少时间,避免走弯路!

网友:
集成的显卡出问题不大,装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驱动不对呢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供电的保险不良引起的。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用这个方法一般都应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