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本本开机报错

楼主(2009-07-29):
TCL的本本,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加电不亮,拆机上电发现声卡芯片发烫,测量周围小电容有几个短路,把声卡IC拨下后 开机能亮,但是报DMA Controller Error 跟Fatal Error"""System Haltede 错误,不知道是哪里报错,请前辈给指点下

网友:
自己顶下,清洗南桥跟硬盘接口后解决报错

网友:
DMA Controller 就是指南桥到硬盘接口之间的电路

网友:
知道啦 ,谢谢,那Fatal Error"""System Haltede 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