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就断电

楼主(2009-07-29):
主板跑到26就自动断电是什么问题啊?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南桥做了下BGA  好的!

网友:
谢谢了,电压我量过了都正常,我先下个BIOS试一下,请问有没有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LZ是什么型号的板都没说  LS的就给了这么多主意  真是佩服
有些主板开机电路是通过门电路的  如果是这类主板  门电路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哦

网友:
开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板啊!会不会自动通电啊!I/O也有可能影起哦!不过你电压要量好哦!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