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MOS管

楼主(2009-07-29):
主板型号是NF-M2SV     在 IDE槽边有 个像 1117 的 MOS管发汤吧 知道 用 什么 代换没 有PDF资料 是单桥的 离桥也没有好远 请问前辈用 什么 代

网友:
电压说说 输入端 输出端  调整脚
一般用1117可以代换  但是最好知道是多少V转成多少V

网友:
现象是 开吧 了 机,输入是5V 输出是1.945V 控制脚1.12V  管子太汤了 在待机时桥不汤。强行开机有10秒左右桥才感觉在发热,是单桥发热量本来就 大呀  不知道是 哪出了 问题

网友:
1117电压输出明显不对 量一下1117输出短路不???

网友:
要说明一下楼主要确定此管子是不是场管.1117不是场管(都标有1117的字样很好认)两都是不能代换了!!!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兄弟,问题找 到了芯片AT9137的 4脚和地短路, 把芯片拆下4脚还 是短路查电路追到桥离 去 了  , 就 把扇热片拆下看到桥炸了有个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