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换通用高压板

楼主(2009-07-29):
有一用户拿来一个nec 老本,p3的机器,显示暗屏,本来以为灯管坏了,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灯管正常,原来是高压条的高压线圈坏了, 这个本的屏线和高压条上的线是软排线,本来不想给用户修了,因为这种高压条很难找,由于自己失误把连高压板扣针的座,从软排线上搞掉了,只好改个通用高压板来代了,原来连高压板有很多条线,其实只有四条有价值(,地线,供电线,开关线,亮度调节,)其实连三条就能工作,(地线,供电线,开关线)首先开机用万用表测出地线和供电线,连接到高压板上,这时再找到高压板上的开关线,去连软排线上的其实线,能开机的那条就是开关控制线, 由于这个软排线上的开关控制线很细,没法焊接,只好找了个十K的电阻连到供电线上,这样开机显示正常了,不过直接通过电阻连供电线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一开机电脑刚启动时不再是黑屏而变成了白屏,电脑一正常启动就正常了!

网友:
没有亮度延迟了,当言白屏了。

网友:
还是找控制线吧,

网友:
你这个电压一触发就出来,灯管当然就亮了

网友:
·····以前我也改过就是这个问题;’;‘开机闪下白屏;过后正常

网友:
就是没找对开关的控制线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 有时候找不着就这样改了 不过最好给客户改好

网友:
楼上的没看明白吗,找到了,软排线的那个接头太细了没法接,只好这样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