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为何有的联想液晶没法换驱动板?

楼主(2009-07-29):
为何有的联想液晶没法换驱动板?我遇到过两台这种情况了。就是知道是屏驱动板坏掉了,但是换一块新的驱动板后,无论怎么写驱动程序都无法显示。请问大家又遇到过吗?
驱动程序
联想

网友:
有控制 是lvds接口 吗

网友:
接口对,屏线定义对,应该没有问题,要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