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848PAB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29):
今天客户拿来两块 富士康 848PAB,客户说点不亮,测试出来是跑C1,不用两秒自动灭掉,然后又自动开机,还是跑C1,灭掉.......插上内存有时候跑C1,灭掉,有时候跑E0,有时跑01,测电压都正常,南桥上面有两个MOS管发烫,换过故障依旧,BIOS刷过还是一样,桥也压过,CPU座也压过,问题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个型号的板子,还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部份有断线吧,我修过是拆机时客户搞断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观没问题,没有划痕

网友:
I/O换了也没用,不会是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