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金属防氧化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请教 坛里的 各位好朋友
如何不改变金属的导电性 整加其抗氧化性!
望大家不啬赐教!

网友:
什么金属?

网友:
导电性金属本身金相结构就决定了。金银铜铝四种材料中,相同条件下,导电性依次是:银→铜→金→铝。银和铜的还原性很差。但有些金属只是表面生成一层氧化膜,内部不会被氧化,比如镁,铝,锌,等等。 金的化学性质稳定,所以多用PCB上镀层。

网友:
看在什么样的地方,一般露天可以刷油漆之类的非金属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