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通电一刻花屏

楼主(2009-07-29):
通电开机的一刻花屏一下,出现NEC的标志,然后进系统,玩游戏,跑3D没有问题。请问是哪里的原因。

会员17296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机子用了多长时间啦?可能是屏老化。在开机瞬间达到正常的。一下反映不 过来
也有可能是高压问题。瞬间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04年的机子,二手的。估计外国的货,其他的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老化了吧!

网友:
外接CRT,CRT上没有同故障的话 就是LCD不良;CRT有的话,检查此板有无显卡及显卡加焊了

网友:
高压条要是没改好的话.开机也会闪一下的哦.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