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 amd754cpu不过

楼主(2009-07-29):
今早开机的时候出现了CPU不过
换了CPU还是一样
说明主板的问题,
换上假负载 发现 复位,时钟有个0.几,总线电压都没有,核心0.64
用万用表看了 Q1电压,D极是13.89,S极是0.64
刚才检测的时候突然 开机跳针附近 有股黑烟,我急忙关了机,那块就有个排阻,3个三极管,几个电阻,
开机能开,没什么异常,CPU点电压跟原来一样,
帮个忙是什么问题说????

网友:
测了 Q1 Q2 都是正常的,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一样,总线电压有了,核心电压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就应该是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