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客户的液晶显示器通电不显

楼主(2009-07-29):
急急急  接一客户液晶显示器  通电不显  拆开一看  爆一 电容  470  25V的   高压板 也有 一个 220  25V鼓包了  全 换了 还是  还 是 不 显  本人 显示器新手 请 高人 给 个 小 思路指点

网友:
查爆电容周围的电路,爆电容是什么引起的,好好想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正常不?

网友:
灯有亮不;;查12V和5V电压

网友:
爆电容后电压不稳,容易烧高压电路的功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