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S55FX+主板启动故障

楼主(2009-07-29):
前提CPU和内存都是好的!
插上电源就开机,诊断卡跑到C8的时候断电(保护),再点POW和RESET也没反映,测这两针电压有3.5V左右,测CPU供电管无电压,估计也是被保护了,内存旁2个场管电压有5V左右。强行短接电源插座的绿黑2脚,开机诊断卡可以跑到31,告警一直急速的滴滴滴滴滴滴滴响....(不断电),内存条下面一点有个管9915H通电时很烫,燥下检测也是好的。这问题该如何解决?都弄了好几天了,请高手详细说明排查方法,谢谢~

网友:
你就不会跑下线路看看这块芯片是通往那个显存的吗,通到那就是那个短路了.

网友:
我这版没集成显卡,而且也没插显卡

网友:
跑开机电路,测量主板的各组要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