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开机慢

楼主(2009-07-29):
945pl-a主板,开机xp滚动条一直走,有时候能进系统,但进出反映相当慢,比P3的机子还慢,有时候没进系统就蓝屏重起,内寸供电正常,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插槽清了吗?

网友:
这慢都得逐个排查啦 内存, 硬盘 ,硬盘接口, 还有就是pci总线上得设备也要查

网友:
会不会是集成的声卡和网卡不良或许坏了

网友:
安装系统时慢吗???

网友:
声音正常吗?南桥问题吧

网友:
你可以在CMOS里面先把外设关掉,看看是不是外设影响的!

网友:
外设都关了,芯片的温度都不高,就不知道查什么了

网友:
打内存的AD值,北桥问题比较大。  桥下面灰尘多也可能。

网友:
已修好,把串口芯片拆了,换了内寸供电管就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二级缓存开开了么?还可能是系统病毒!

网友:
是串口IC造成的开机慢还是内存供电管?

网友:
这种情况没进系统就蓝屏重起,很大的可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或者内存本身的问题,但是跟串口芯片有什么关联呀,请教一下,你是讲串口芯片和内存供电管一起更换的,还是一个一个更换的。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
我的问题同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检查硬盘和南桥,最大的问题就是南桥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但是我的CPU工作条件都满足,但就是不工作。怎么查都没问题。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有没把串口芯片换回原来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