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楼主(2009-07-29):
开机不显示,外接正常,屏也换了,对屏线接口打阻止也正长,4组信号线在480左右,寻求高手帮忙

网友:
高手啊,师傅们,关注关注把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先测测高压板与屏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这款机器不要考虑别的,做显卡.7300的坏的太多了

网友:
做个显卡不就完事了吗   兄弟你真是孤陋寡闻了   全球第一垃圾板

网友:
这款显卡很容易虚汗

网友:
今天就收到一个返修的  就是这个型号,也是这样的问题,  当初是做显卡  用了有两个月的样子就返了

网友:
显卡问题,有碰到过一款联想的机器是这样的现象,加焊显卡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