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硬件工程师的主板debug资料

楼主(2009-07-29):
1.说实话,我们有时候在Debug主板的时候,也会忽略最基本的东西。记得上一次在调试一块板子,开机后Debug Card显示FF,量测了好多东西,包括系统工作的各组电压以及对应的Power Good信号,复位信号,南桥Power Good信号,时钟发生器供给各IC Chip的clock频率,CPU Power Good信号和CPU reset信号都是正常的,BIOS EEROM各信号线都有run起来,EC LPC总线也有动起来,EC LID#和PCUHOLD#都是High,也clear CMOS了,为什么跑马灯还没有跑起来呢?是不是Power on sequence有问题?这个机种的power是参考另外一个机种,Power on sequence怎么会有问题,这个就排除了。难道CPU,NB,SB这三颗chip有空焊,短路现象存在?再试几片板子看看,结果都是FF。不可能SMT打得很烂,这个也就排除了。背后我的一位同事再一次量测LPC信号,发现这块板子有两个Mini-PCIE connector,而且这两个connector中只有一个有拉LPC总线,另外一个没有,而我们之前就是把跑马灯插到了那个没有LPC总线的connector上,所以Debug Port就只能是FF了。晕!!!

2.之前有遇到过主板在reboot的过程中会出现自动shutdown的issue发生。像这种power down的现象,会有专门的工具来抓shutdown的code是什么?以及相对应的code代表什么?这个工具是透过EC从而获取shutdown后系统存储的信息的。根据shutdown code,我们可以找到是电压还是thermal等原因造成系统 shutdown,这样分析问题就有针对性,要不很难判断是哪一部份造成的。像我碰到的这个问题,工具分析后是thermal shutdown,然后就找那些跟thermal相关的电路。初始我还以为是MOSFET本体被ESD damage所造成MOS管功能失效,后来换了一颗新料还是会发生自动shutdown的问题,只是reboot的次数增多才能能出现shutdown。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抓信号波形来判断了。背后有量测到SYS_SHDN#信号在shutdown的时刻被拉低,使系统3V/5V always电压直接断掉。正常reboot的过程中,SYS_SHDN#信号一直维持在高电平。分析如下图:

3.Video驱动的更新造成系统在做manual S3的时候(在暗的房间里),发现LCD背光闪动数次:最近分析的这片板子,如果不是在暗的条件下,还不容易看到这个现象。背光控制线路如下图1所示。示波器量出在新版VGA驱动下几个信号的波形如下图2,信号DISPON掉下来之后(其源头是BLON信号,BLON信号是从ATI-M11独立显卡直接拉出来的信号线),后面产生时间间隔为580ms的脉冲信号就是造成LCD闪动的噪声。2009-7-20
图1:

图2: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估计那些只会换这换那的 菜鸟永远也修不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2009-11-15):
呵呵又何必搞那么多英文呢能中文的也英文  晕
     还要不停的GOOGLE

网友(2010-07-04):
没见过的资料,学习.
BIOS EEROM各信号线都有run起来....看了他这句我想起了葛优说的一句,不要说英文,OK..

网友(2010-08-16):
做RD的思路和维修类似,就是测量的信号很好详细,像DELAY电路,没有好示波器,不可能量出来

网友(2011-08-30):
请问这个PCUHOLD#信号是cpuHOLD#吗
是笔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