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后就。。黑屏。。。

楼主(2009-07-29):
我把三个鼓包的电容换了,  用表测试的结果是已经被击穿了。
有2个820微法的我用了个1000微法的代替了,卖东西的那个人说,滤波电容可以代替的。

现在,接通电源1、2秒钟“闪一下”就黑屏,而且电源灯常亮,
打开后发现高压板上有个贴片烧了,好像是MOS贴片,现在电容没有鼓包。

原来在换电容之前MOS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换了电容后,mos就烧了??其它地方没有烧坏的痕迹。
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其它还有什么地方坏了,暑假在学校要用电脑啊。

重庆,石桥铺哪里在修啊。

网友:
就是 三星syncmaster 911n 19寸标屏

网友:
是不是有散热片的那个元件,   但是好像有两个那种元件,

我现在都不敢换了,心有余悸啊。

网友:
各位路过的达人帮我看一下,其他地方还有坏的?

一个通用高压板多少钱?

网友:
买个回去自己改下;;很便宜的;;;几十门

网友:
像这个911N,这种故障是一般是高压屏故障引起的,查一下高压电路,也不排除低压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