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SA区有3个坏道。有什么方法处理

楼主(2009-07-29):
6E盘SA区有3个坏道。有什么方法处理。
方法

网友:
加P表屏蔽它就行.

网友:
你先 用用 MHDD 检测 修复一下。
如果不行,就看坏道 大概是哪个地方。 直接 屏蔽掉 算了, 3处 坏道 应该 容量不算大。 要看是不是 在一起了, 差不多 就行。

网友:
雨哥好
我的意思是在硬盘的固件区有坏道,用PC3000怎样能修复或隐藏起来。

网友:
用rct格式化sa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