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510输出的PS_ON太高

楼主(2009-07-29):
一台美基MODEL TR-250小电源,不能启动,测+5SB为3.78,拆开看,辅助电源为5027,主电源为TL3843,SG6510,测得辅助电源TL431旁的一个4.7K电阻变为9.1K, 更换,测+5SB为4.96,正常,可是PS_ON为13伏,有时到21伏,启动测其它各组电压正常,换另一个表测+5SB还是老样子,SG6510,4脚经过二极管输出PS_ON,测7脚供电电压才4.4伏,这异常电压从那里来?奇怪了!

网友:
sg6510是5vsb供电的,先查5vsb的电路有无问题。但你说5vsb正常,不知道有无经过lm7805稳压。但无论查出什么结果,这个芯片已经烧毁,一定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