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65芯片组,不触发一例

楼主(2009-07-29):
标题:DV2000 965芯片组,不触发一例
故障表现:待机0.03,不触发。
初步判断故障点:不触发无非是EC SB,已经一些相关的管子。注意信号,PWRBTN#,RSMRST.RTCVCC,RTCRST.EC RST。等相关信号。
维修思路: 这个板子是蓝总发过来的15片板子中的一片。目测被一修的朋友搞过。BIOS,其他无痕迹。
拿到板子打个电感对地阻抗貌似正常。
测待机电压:3D3 AUX  3D3CPVU.5D0 AUX均产生。测EC,供电脚。发现都正常。

测EC RST,PWRBTN#都正常,点击开关有3.3—0的变化。无触发。分析电路,该机BIOS参与触发。于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1修的朋友动过BIOS。
  拿出示波器,呵呵刚刚整的装备普原100M,测EC CLK SB CLK.均OK,测BIOS CS脚有波形,貌似也正常。测AD脚也波形。BIOS 我没有编程器也就没动。
  这个时候进入了一个思维的困境。打开电视看了一下动物世界,巴西的猛禽PK,好爽。
  打开南桥的PW模块,一个一个得查,RSMRST 0 RTCVCC 3.3 EC SB PWRBTN# 0。是什么原因不让EC发出RSMRST和抬高PWRBTN脚的电压呢。难道是BIOS的问题?
接着分析该机的待机电路。有LOD3 LOD5,分析出,3D3 S5没有出来。

查EN,

发现为低,一看图纸为7002N的管子,G为高将D拉低。查 G为高。貌似出现BUG点了。
追这个信号,

这个管子是与非门,在 1 2脚有高电平的时候就会拉低4脚,所以不能打开3D3 PWR,这个3D3 S5呢又是  SB PWRBTN SB RSM的上啦电压 所以这个电压没有就肯定开不了机了。所以EC也不发出RSMRST。到南桥,找了班子把U54换了。上电,0.03=0.04-0.65-XXX 连续3次均触发。
该机修复完毕,
维修动作,换了一个5脚管子。
维修误区,拿到手上因为BIOS走了过多的弯路,另外查信号也不够仔细。导致浪费了不少时间。965和945也有蛮多不同之处。

网友:
自己沙发一下,还有一个 CT3的雷击板不触发的,不过不怎么精彩。

网友:
这个案例是TPS51120没有接受PWR S5 EN1(启动信号)就不打开3.3的PWR。简单说是没3。3V电压(就像IBM 的3M),楼主主要引导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修过的地方就死盯在那一块。同我们分析维修误区。

网友:
不过有U54是5V_AUX_S5给它供电的啊。

网友:
这个案例是TPS51120没有接受PWR S5 EN1(启动信号)就不打开3.3的PWR。简单说是没3。3V电压(就像IBM 的3M),楼主主要引导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修过的地方就死盯在那一块。同我们分析维修误区。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一方面,3 5都有了哦 是LOD3 LOD5呵呵
重要的是 S5_EN没发到EC,这个才是关键之处。

网友:
U54 是与非门, 输入端 1脚 和 2脚都为高时, PWR_S5_EN#才为低

帅帅,当时有没量一下逻辑关系?

网友:
en ,明白了。原来我还一直再糊涂之中。
多怪自己草率。
以后要严谨,真实

网友:
逻辑关系没判断,就知道芯片坏吗。

网友:
事实是 A B电压满足了 PWR S5 这个还为高,当凭70002就可以判断好坏了、

网友:
呵呵 当凭一个7002就可以判断好坏了 另补上修改的。

这个管子是与非门,在 1 2脚有高电平的时候就会拉低4脚,所以不能打开3D3 PWR,,这个3D3 S5呢又是  SB PWRBTN SB RSM的上啦电压 所以这个电压没有就肯定开不了机了

网友:
U54 是与非门, 输入端 1脚 和 2脚都为高时, PWR_S5_EN#才为低

帅帅,当时有没量一下逻辑关系?
引用 网友B:

逻辑关系怎么量?

网友:
这板子有2中的,恐怕你看的是 独立显卡的那张吧。

网友:
喜欢看楼主的帖子,恰巧最近也休了两个V2000板子,不过没这么精彩。其中一个恰巧也没有3D3 S5,不过只是滤波电容坏了;另一个是51120的PG信号的上拉电阻坏了,PG信号只有1点几,导致进系统掉电。

网友:
喜欢看楼主的帖子,恰巧最近也休了两个V2000板子,不过没这么精彩。其中一个恰巧也没有3D3 S5,是滤波电容坏了;另一个是51120的PG信号上拉电阻坏了,导致进系统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里收学徒?我很想找个师傅带带,自学太难了 ,给留个QQ号好吗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bios在很多机器里面都是参与触发的,上电会有资料与EC和南桥交换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消化中。。。。。。。。。

网友:
楼主老手啊,图文高手!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看了,今天看了又有新体会,

修HP DV2000 V3000真他妈累!

网友:
楼主不但思路明确而且做人也很谦虚,我们这些新手一定要向您学习

网友:
请问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半年不到。

网友:
真的不错  但是我还有好多地方看不明白 连这些我都不清楚  PWRBTN#,RSMRST.RTCVCC,RTCRST.EC RST。等相关信号。
看来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在本区的精华帖里 也有我发的一个帖子 主要说的 信号的中文意思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 IO控制器

网友(2009-08-28):
楼主的好贴收藏了  就是不明白你的一段话( 在 1 2脚有高电平的时候就会拉低4脚,所以不能打开3D3 PWR,这个3D3 S5呢又是  SB PWRBTN SB RSM的上啦电压 所以这个电压没有就肯定开不了机了。所以EC也不发出RSMRST。到南桥) 我下了图子研究了一下 PWR_S5_EN_信号貌似并没有到EC上 而是到了系统单元IC上 由于U54坏了 不能让4脚输出低电平 MOS管截止  从而不能让电源IC 启动 待机3.3 和 5V 是肯定有的  只是没有这个开机信号 不能让电源IC 由待机转为开机  由于我是新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忘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上所说的那是一个错误 在下面的跟帖中已经有人说初了,可以看看大家在跟帖的时候大家的交流,
你说的S5 EN 确实是没到EC 这是的失误,那个时候发出来的只判断他坏了 不知道为什么坏了,导致解释的错误。

S5 EN  是 IO发出的,让全板的进入 S5状态 没有S5 很多条件都不会满足 所以。就

网友:
好过硬的理论基础啊,我看这些信号代码看不懂,现在就是3V3B电压什么意思还没搞懂呢,希望高手能总结下,开机电路中,南桥,以及EC的工作条件,是先有什么,在有什么,最后就应该触发了,谢谢

网友:
多谢楼主了!这么精彩的分析,请我菜鸟级别的人大开眼界了!

    请问楼主: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是以PWRBTN# ,RSMRST ,RTCVCC ,RTCRST ,ECRST 引脚作为重点追查的对象?
    谢谢!

网友:
一样,以有我修过一台门电路坏的,好象是1632 21#脚连接的短路,

网友:
呵呵 在本区的精华帖里 也有我发的一个帖子 主要说的 信号的中文意思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

我是菜鸟级别的,请问一下LZ:本区的精华帖在哪里找出来呀?还有你是怎么知道:哪些信号是我们要重点追查的?
     请教了!

网友:
信号名词解释,是我写的,在精华帖里,是很容易找的,实在是找不到,可以 一个一个的看,自然 就会找到了,呵呵!

网友(2009-10-02):
门电路容易坏么?

网友:
小贝花你的QQ好多啊

网友:
我就是在到处找各种信号的中文解释啊。能不能说一下在那里可以看到啊。我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谢谢了。想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呀,请问KBC_3D3_AUX是那个芯片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