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不触发

楼主(2009-07-29):
有待机0.02A,按开机键电流在0.03A一下就回到0。02A,在修理时有时批下板子能正常开机,不动关了再开就不行了,把各个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一片一样,检测PMH4的32P和H8S的20P,19P在开机时有跳变,PMH4的21P有H8的复位电压3.3V,第20P,74P无南桥信号过来,是什么问题,人都搞晕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查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
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跟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    3M   5M  1.2M   1.8M   待机电压
1631的5M给H8的36脚供电3M给H8的1脚13脚76脚77脚86脚供电H8本身的143脚144脚RC震荡,H8在供电与RC震荡正常后于19脚输出3.3V给南桥南桥在有3M   1.5M    3AUX   1.5AUX   跟电池3.3V正常在接收到H8的开机3.3V开机命令后输出一个SLP-SI低电平有效信号给H8的115脚,这时主板处于触发状况,这时开关脚上也有3.3V此3.3V经一个复合二极管跟H8的20脚相通复合二极管的另一脚跟PMH4的32脚相通
你只要这些电压都正常T40肯定能开机的!是不是这样的,现在大部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H8的143和144的RC震荡脚电压在跳变,143脚在0.14-0.04V跳变,144脚在0.98-0.43V跳变,是不是正常的,其它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你是高手呀

网友:
自己顶,现在加焊了南桥,能开机了,但不过内存,电流在0.99-1.02A,打内存阻值,电压,时钟都正常,加焊了北桥一样,人都快疯了,是不是北桥坏了,必须的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