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手头有SS-7810示波器的维修手册

楼主(2009-07-29):
哪位手头有SS-7810示波器的维修手册,我有台SS-7810想做一下调整,先谢谢大家。

网友:
使用手册到是有,维修手册就难了,岩崎的图纸一向是不公布的,7810最容易出故障的区域是开关电源这块。
http://bama.sbc.edu/iwatsu.htm这里只有6050,只能参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