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9550花屏

楼主(2009-07-29):
铭宣9550 128M 128BIT花屏
用R3测试
MDAO:0 1 2 3 4 5 6 7,,,MDBO:60 61
看结果应该是A通道第一颗和B通道第四颗显存损坏,可是用同型号显存更换后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无头绪,,,寻求帮助

网友:
能说说R3是什么软件吗?
全名是什么?
请问这软件那里有的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R3是测试ATI卡的软件,论坛顶置有下载

网友:
刷BIOS看看。我前两天有个9550就是刷BIOS解决花屏故障的。不行的话打阻值排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了BIOS,阻值正常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GPU空焊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还是通道的问题,没有对软件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能说详细些吗,别只说一半留一半啊

网友:
几天过去问题还是没解决,请高手快支招啦

网友:
B通道查看第四颗周边电阻
至于A通道把四颗显存全部换掉

网友:
这种卡有些时候需要改BIOS的

网友:
到底是不是显存坏的  你又是怎样确定的呢?

满目的直接换?

a区直接  打地址线对地阻值

网友:
到底是不是显存坏的  你又是怎样确定的呢?

满目的直接换?

a区直接  打地址线对地阻值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得去掉显存然后改BIOS的ID

PS:晕~~你的阅读权限竟然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