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M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29):
单用适配器开机三灯全亮,几秒后掉电

单用电池按开关没反应

适配器和电池全插上时,能正常开机,能正常使用,但不能给电池充电,偶尔出现过开机画面掉电

我准备干IO了,订货中,上来问问同行们有没有碰到相同情况是怎么修复的,如D500 D600

网友:
南桥有可能虚焊了,把南桥加焊看看!!

网友:
可放上电池和电源却能点亮

网友:
已修复,两个故障:
开机三灯全亮掉电为北桥虚焊,加焊OK~
不充电换I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