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a7b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945p-a7b的问题是刚开始的时候CPU不工作   但是清楚CMOS就好使   但是过一段时间
加电又是CPU不工作了  在清除CMOS还好使  要不就是从C1跑到45到内存
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吧。也可能你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正常  换了的  我怀疑是南桥  也有可能是CMOS 电路

网友:
看你的说明,应该也电池与南析之间有问题。是不是电池电压不足?

网友:
电池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