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芯片哪个是键盘控制芯片?

楼主(2009-07-29):
一个富士通的笔记本,键盘很多键不能用,换过键盘还是同样问题。

拆开主板,有两块芯片查资料都是跟io什么的有关,但是sheet里面没有一个提到键盘的。

这两块芯片:mb90f372,smc lpc47n227.

请教老师们,那一块是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是DELL本么?SMSC即是电源管理又是键盘和开机芯片,还管充电

网友:
谢谢,不是dell的

查了一些资料,mb90f372的这个很少用

请教键盘是直接连接到键盘芯片,还是通过其他电路连接的?

网友:
这还不好找呀.键盘脚直划过去.通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
你看哪个芯片是进行阵列扫描的就是了.
或者看键盘走线直接连接到哪个芯片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直接用万用表测量键盘接口引脚接通哪个芯片就是了。

网友:
呵呵。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   到了用万用表的时候 了     不过楼上已经说过了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

量了一下,是那个mb90f372,用热风枪加焊了一下,结果就不启动了,开机报警声音,一短、3短、3短、1短。

是不是这个东东坏了?

问了好多人,这个芯片还买不到啊,能不能用其它型号的代换?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联锡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

用放大镜看了,没有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