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MINI内存是多大的.

楼主(2009-07-29):
请帮忙看一下这MINI内存是多大的.是一个索尼机上的.机器型号是:pcg-481n.
如下图..
内存上标有:25MDM   022847
这不可能是25M的内存吧.不是256M的.请帮忙看一下.

网友:
近BIOS看看吧,或者给SONY技术支持打电话问下。

网友:
这机子.坏了.不能进BIOS.

网友:
你照的是电池的型号,不是本本的型号:

http://www.google.cn/search?sour ... A2&aq=f&oq=

网友:
不好意思,型号弄错了。

正确型号是:PCG-TR1
已知道多大内存的。256M的,25M就是256M的意思。
谢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