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开机维修要点

楼主(2009-07-29):
转载   T40不开机维修要点,新手,老手看了受益非浅。

网友:
就这么点内容,直接贴出来不就得了。
T40不开机维修要点

先查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
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跟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    3M   5M  1.2M   1.8M   待机电压
1631的5M给H8的36脚供电3M给H8的1脚13脚76脚77脚86脚供电H8本身的143脚144脚RC震荡,H8在供电与RC震荡正常后于19脚输出3.3V给南桥南桥在有3M   1.5M    3AUX   1.5AUX   跟电池3.3V正常在接收到H8的开机3.3V开机命令后输出一个SLP-SI低电平有效信号给H8的115脚,这时主板处于触发状况,这时开关脚上也有3.3V此3.3V经一个复合二极管跟H8的20脚相通复合二极管的另一脚跟PMH4的32脚相通
你只要这些电压都正常T40肯定能开机的!

网友:
我来提供一些IBM T40维修实例(网上收集汇总的)

IBM T40 报0201错
【案例描述】T40 报0201错。请问如何解决?
【案例分析与处理】查错误代码表,0201既Memory data error也就是内存数据出错。有可能是灰尘引起的内存接触不良或芯片间的短路造成的。
清除灰尘后用橡皮擦除氧化层,或换另一内存槽,如问题依旧更换内存

IBM T40 显卡花屏,多为显卡BGA空焊
T40点不亮 挡4R48 这个问题,是T40的通病了,显卡出问题了.
T40(PM-1.5G、256M DDR内存、硬盘为高速40G)开机后运行极其缓慢,进入系统需要很长时间。在进入系统时,硬盘灯狂闪进度条没有多大的变化。怀疑硬盘转速过慢,盘体数据无法正常读出,拆下硬盘将硬盘放入移动硬盘盒内进行数据复制,速度也很慢。更换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故障排除。此种故障是由硬盘的主轴电机的损坏造成的。
T40不认声卡 此机器开机有嘟声,进系统无声卡设备。晶振有电压不起振,换晶振后OK

T40黑屏故障维修全过程
故障现象:用裸板测试时,有待机电流0.02A,当按下开关后,电流最高跑到0.75A,又降到0.60A,此后不再变化。用手摸CPU时,发现温度升的很慢,但北桥温度比较高。由于这两个故障现象比较可疑。因此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故去测北桥表面的电容。
排障过程:测北桥表面电容时,已测出的电压有3组。2.5V1.17V1.48V。但还有几个电容没有电压。从这没有电压的电容跟线。跟到了CPU座子下边的L8电感也没有电压。跑电路发现L8电感是他旁边的1845的供电电感。所以又将1845吹下来。处理后。重新又焊回去。开机加电。再测此电感已经有1.22V的电压。并且北桥表面本来没有电压的电容也有了1.22V的电压。用裸板接上屏。待机电流还是0.02A。按开关后。电流到了0.65A的时候屏就亮了。故障排除。
总结:
此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产生1.8V/2.5V电压的供电芯片虚焊。造成北桥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无发显示。此类问题在IBM的板子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IBM T40 一台IBM T40的板,不触发,没有3V、5V。
1、首先量3V、5V的电感反向阻值,用二极管档打正反向阻值。
正向阻值3V:110左右,反向阻值3V:560左右,正向阻值5V:75多,反向阻值70多(低于700以下不正常)
此5V肯定有对地短路(正常为1K多,越大越好)
2、断开5V的3个限流保护电阻,取掉的目的是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实际上此板为后级有短路。
3、5V到了哪些地方,则拆那些元件,(还可以用电击法):
T40的板的5V到了1845的19、25脚产生自举升压,拆掉一个1845后,阻值升起来了。
1845和1631的区别:
1631内部有一个LDO能产生5V,可用于自举升压。
1845就要借用外部的5V产生自举升压。

IBM T40 一台T40按开机键没反应故障
IBM T40按开机键没反应,测保护隔离电路,查了几个主供电发现MAX1631的22脚有主供电,测输出5V,3.3V无压 5VON/OFF 和3.3V ON/OFF 无压,测了周围电路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在TB6芯片后面有一个标了100的贴片电阻R413,是10欧姆的,不稳定造成TB6少一组16V电压,TB6没有16V就不会输出3.3V SW,没有这个电压MAX1632不可以工作,开机电流 上到0.5A-0.6A左右上CPU没工作,查了下VID0-VID4 电压都在1点几伏左右,后来查得是BIOS芯片虚焊 加焊后一切正常。

IBM T40 插上以后无待机电压,查MAX1631的22脚有电压,23脚无控制。查TB62501有供电输入,MAX1631的7脚28脚 无控制电压输入。更换TB62501以后MAX1631的7脚28脚23脚有控制电压输入,但是3V、5V还是没有产生。把给MAX1631供电的10欧电阻翘起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插电待机是0.14A看来是前级的,我就找最后在背板的中央发现有个八脚的场管D级S级阻值低,换了以后把电阻也装好,插电测待机到0.05A正常,装起来一切OK了

IBM T40 主板, 可开机, 开机后再关机后就开不了. 把键盘拔了后再插回去就可以开机.检查了H8S, 发现FAN_ON的输出在0.1到0.7来回跳动. 更换了H8S, 第一次没焊好, 结果跑码停在87, 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IBM T40 机器不加电,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打到底,很明显主供电有短路马上拨电,这种情况,不要多次测试,多次测试或时间长了,都会导致某些芯片和元件被烧坏,严重的会把主板整报废。拆开机器,取出主板,首先目测一下,主板上的主供电芯片MAX1631已经焊过5V的电容和稳压二级管也焊过,H8芯片已经焊得面目全非,而且有短路,在这里说一下,这个IBM T40的H8芯片焊接难度相当高,对于没有受过专业维修培训的人肯定是焊不了的,就算是很多自以为很历害的维修工程师,焊这个芯片也未必能焊好,主要原因芯片引脚太多,一边36个引脚,四边一共144个引脚,而且引脚特密这个芯片与开机,温控,充电都相关,焊不好会出很多问题的,把这个芯片取下来,清干净焊盘,还好,焊盘只掉一个脚,先不要着着补芯片,等把其它的修好了再来补。按我们培训的维修思路测主板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260欧,正的对地阻值应在500欧左右,很明显有微短路,我们在讲主板框架结构电路图的时候讲了,与16V相连的电路也不多就几个,分析一下引起微短路的肯定不是电容,就只能是供电芯片或MOS管,一个个的拆吧,拆下Q51 双MOS管 负责产生1.25v的供电芯片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16V算是修好啦。接着测3.3V对地阻值90欧。测5V的电感对地阻值60欧,这个也不行,正常的应该在100欧左右,60欧应该也是有微短路,5V的待机输出,根据我们在讲系统供电的时候,讲的5V去的地方,也不多,象这样微短路应该也是芯片,拆下U30 MAX1845后,负责产生2.5V,1.25V的电压,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再测主板上的其它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对地阻值正常以后就加电测试吧。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0.1A,明显偏大,测3.3V,5V电感都没有电压,测MAX1631的22脚12V左右,21脚2V多一点,7脚,28脚,电压也正常负责给1631提供控制信号的电路都正常啦,主供电不正常,检测下前面的10欧电阻,阻值正常,那就说明1631芯片有问题,更换一个1631芯片后接电测试,3.3V,5V出来了,再测待机1.2V,1.8V也有了。
    通过三个故障点的维修,16V微短路,5V微短路,1631芯片坏,把待机的电压都修正常了,接下来补回H8芯片,把掉焊盘的引脚飞上一条线通过10分钟的仔细焊接,终于焊好了,装上CPU,内存,接上代码卡,加电测试,代码卡从00..28..38..49..52...06。从代码看出机器应该显示了接上显示屏,久违的IBM界面出来了。

IBM T40/T41
DOCK-PWR16_F由D10转化成VREGINT16后经过D57 D66 D64进入TB62501F的38脚,给TB62501F供电使其工作。TB62501F的42脚产生控制信号到Q33的g极,使其导通后将Q36的控制极电压拉至22V左右,从而Q36导通产生VINT16。(注意Q33应是个场效应管而不是图上画的三级管的共基极接法)。这个是在IBM T41笔记本电路图的第62页左上脚就是供电电路,73页就是TB62501F图纸。
当Q36导通后,即产生VINT16,通过D57 D66 D64进入TB62501的第38脚,称作VCPIN24.TB62501有了这个电压后还应该从PMH_4的88脚到TB62501F的60脚产生一个VCC3.3AUX_ON后就会产生待机等一系列3.3V电压,其中3.3V又分为P\A\B\M\SW等几组电压,分别是VCC3.3P,VCC3A,VCC3.3B,VCC3.3M,VCC3.3SW,45脚产VCC3.3M,55脚产生VCC3.3P,22脚产生VCC3.3A,24脚产生VCC3.3B,59脚产生VCC3.3SW(此脚为
待机VCC3.3SW也称为开机电压).VCC3.3M和VCC3.3SW开机前就有,VCC3.3P,VCC3.3A和VCC3.3B开机后才会产生,而这几个开机后方能产生的电压分别供不同的芯片使用,也是机器工作的几种模式.

网友:
还是张老耿直些!直接把内容都发出来了,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共享精神,不要来骗分嘛

网友:
还是老张好啊...........

网友:
顶上,值得珍藏的贴子

网友:
新来的,直接复制,省了下载分,多谢。

网友:
张老师,真的是个好人

网友:
对还是张老
      不对是国老声明大义
你能不能传点讲电路的啊
             最好是不要分的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 了,太精辟了。。

网友:
还是张老师好!给我省了10分!

网友:
老张真理解我们新手

网友:
多谢共享,LZ不厚道

网友(2009-08-29):
张老才是真心分享经验技术  精神佩服 更学习张老的精神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 人啊  谢谢了

网友:
多谢!很有用,张老师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还是张先生够意思,说的很具体,对新手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
获益不浅的,谢谢哈

网友:
张老师历害,又多学了些知识,上课的时候,就是触发没有听懂,谢谢了

网友:
不错,真的很强哟 都是一些精华的文章,值得我们去学习,多谢老张

网友:
大师级人物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张老师真好 了解我们新手,谢谢分享。

网友(2010-03-19):
太感谢张老了

网友(2018-04-21):
张先生不愧是一代宗师!100个赞!

网友:
转眼就快10年了,人这一生有几个十年,

网友:
必须学习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