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S56C/B 花屏????

楼主(2009-07-29):
索尼 VGN-S56C/B 花屏,接台式机也花屏,显卡核心为6400,是三星的显存颗粒!!!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显卡
三星
台式机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新做下BGA就好了,我修过这样的机器,只要楼主做BGA的技术没问题,一般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