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求助大家

楼主(2009-07-29):
本人接了一台东芝PORTEGE A200机器,北桥是82855GME,南桥是FW82801DBM
BIOS芯片型号是,ATMEL AT49LW080,机器能点亮,开机就提试要密码password ,哪位朋友有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开机密码呀,是否要刷BIOS,(哪个朋友也能够一下BIOS程序)

网友:
在板子上找到密码蕊片,一般为24和97系列的蕊片找到后换个问题搞定!!

网友:
A200的机器好像南北桥不是855GM和DBM吧?

网友:
把解密芯片换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