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上下管很烫

楼主(2009-07-29):
945主板上下管很烫 ,主板可以显卡进系统就是过会儿会断电我把上下管和电容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换个电源IC

网友:
我的一片ASUS主板也是这样,很容易死机,加了风扇也是不行!可能是生产的缺陷啊!报废啊!

网友:
电源IC可能坏!CPU旁的小三极管坏了就会使风扇转慢!散热不好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