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43NW液晶不接显示器有无信号输入显示。接上信号线无显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09-07-29):
不接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一接信号线就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用示波器看过板子上行场同步信号都有的。有人修过一样的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很可能MCU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不接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一接信号线就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用示波器看过板子上行场同步信号都有的。有人修过一样的吗?
引用 网友A:

修你头,修个显示器,你还用示波器。我可以啃定80%这是高压板的故障,电源供电占故障的10%,灯管问题占10%,查高压板是否有脱焊,特别是高压包的引脚,还有注意像C5706这类三极管是否击穿,用数字表的红笔插在三极管的B极,黑笔测三极管的E极C级,听到表响赶紧换,还的注意高压板上的主IC和一些小的贴片三极管,是否损坏。现在市场上C5706有贴片和直插的,直插的耐压和过流没有贴片的强。

网友:
请楼上的师傅看清楚在发贴。本显示器在不接信号线的时候可以显示(无信号输入)但一接信号线就黑屏了。指示灯一闪一闪。估计是MCU错误了。不可以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也早修好了。。看来你真是个新手

网友:
是MCU  的问题  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y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方案的机子哦!说清楚了好有人帮你呀。

网友:
刷吧,90%是MCU数据

网友:
是MCU坏了,换个刷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2009-09-04):
那位大哥有数据传一份压。

网友:
这种是通病来的,XCU坏了。

网友:
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