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维修心得

楼主(2009-07-29):
今天接收一DV9000的机器,原故障时亮时不亮,以为是显卡的事,加焊显卡后,不好,与原故障现象一样,心想会不会是北桥空焊?

因为这个笔记本是客户买的二手的,来时打开看北桥和显卡已经动过了,AMD处理器的,不经意碰到北桥旁的一个电感就亮,不碰就

不亮,加焊后好,运气不错昂

网友:
此机修了一上午,下午正在烤机,一直是没有问题,大家可以考虑那个电感的问题

网友:
运气真好呀

网友:
不是一般的 好啊      神助

网友:
看来以后修机,要多敲敲哈。。。

网友:
一看二摸三打波,永远都实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那种很大的感吧

网友:
运气真好,,下次学习了

网友:
哦,电感虚焊了,造成供电不稳定,时显时不显。下次真的得注意这些细节了,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

网友:
运气真好,那么多电感不碰就碰到了那个,哈哈

网友:
楼主你运气真好。

网友:
无意中碰到,看来以后修机都要多摸摸

网友:
你运气好,我昨天倒霉了啊  我这又维修手机,客户拿来了一台假苹果的手机,拿来的时候是触摸屏是压坏了,我就去手机配件去找 找了两个小时没有这种,我就拿回来了。家里没有一块大了一点点的,我就在试,试了好几次能触摸,就是按不到校正的那里。又试了几次就出现开机白屏,再试就不亮啦!现在就试开不了机啦!你们说我试不试倒霉啊!搞不好还要赔客户新机。  还好又朋友做手机的。 要不会亏半个月的工资

网友:
支持楼主所说。
有时候怀疑的地方压下这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