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9-07-29):
技嘉845主板测试卡显示C1 报警,换内存还是一样请问什么问题啊?有个时钟芯片发烫。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热高不代表什么,你首先要查内存供电

网友:
除了供电也要查时钟    时钟芯片是比平时的芯片发热量大些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的话,看AD线,都正常可以换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