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09-07-29):
我用的是DELL的显示器,最近光出现那个液晶显示器的调节菜单,有时候还会自动出现一个锁的图片,有时候自动不断出现那个液晶调节菜单这个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
一般是按键漏电导致的

网友:
按键漏电导致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BENQ代工的,BENQ的按键漏电是通病了,直接换,万用表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