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晶冠液晶显示器一会儿黑屏

楼主(2009-07-29):
一台联想型号是LXM-L17CH.由晶冠代工.现故障为开机几秒后就黑了,但能看到屏有显示就是很暗.
有谁修过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或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如果用的是C5706的话,就补焊C6706和那两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等管没有工作,用高压版测试一下

网友:
修高压板或换灯管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
检查高压板上C5707 是否 坏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最后的话,希望你多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这个问题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