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介绍一下液晶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黑屏的故障原因

楼主(2009-07-29):
近好多的机器出现用一段时间后黑屏的现象,那位朋友讲解一下,谢谢!!!!
黑屏

网友:
大范围锁顶在高压部分,局部可能是虚汗

网友:
爆电容和高压电路虚焊以及灯管老化都会出这样的现象

网友(2010-03-17):
碰见一个也不算特殊的(一台明基17普)控制板上的驱动IC坏,爆热,加上散热片后能正常工作几个小时,否则20分钟都算长的,然后就疯了一样的不停的自动上电掉电循环。。。
还碰到一个可恶的:冠捷旗下的,(两台一模一样,电源板互换过,且经过好几天的长时间测试两个极新的电源板肯定是OK的),可是驱动板上。。。。毛病不好找啊,真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