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5G (q7t6)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接线引脚定义

楼主(2009-07-29):
今天收到一个17明基 FP75G  电源板损坏,接手时已经被人修过,很多件已经被拆,我用通用板套装能够点亮,  为了节省成本想只换个电源板,但是板上没有引脚定义,一共11根线 分5组,我试了很多方式连接都没成功,希望大家帮我一下,怎么才能判断每个引脚该怎么接,或者是有份图纸就更好了,我是新手望大家多多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2009-09-05):
今天收到一个17明基 FP75G  电源板损坏,接手时已经被人修过,很多件已经被拆,我用通用板套装能够点亮,  为了节省成本想只换个电源板,但是板上没有引脚定义,一共11根线 分5组,我试了很多方式连接都没成功,希望大家帮我一下,怎么才能判断每个引脚该怎么接,或者是有份图纸就更好了,我是新手望大家多多我忙,感激不尽  q我的也是啊。

网友:
12V连高压的,3.3V应该是经一个复合二级管稳压来的,楼主仔细看看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