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U94发烫问题

楼主(2009-07-29):
今天修一台D600,是同行修过的机器,插电电流达0.12A,经细查,SMSC供电有短路,不放心,又用3V电压烧,奇怪,没有元器件发烫。先把SMSC拔掉,呵,还是有轻微短路的。BIOS的旁边电容有对地阻值很小的只有十多欧,换之,阻值上到100多。由于之前就发现U94发烫,明显的短路排完,U94俱烫如初。中途我换了D100,U2O,注:U94各脚插电电压和好板相对比,正常,此状况下不能触发。想毕问题就出在U94这个疑虑上,现在没有了思路,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U94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是吗,可是我所碰到的正常机器,无一发烫

网友:
正常U94不发烫

网友:
U94下级还是有短路啊,你量它到哪里你就拆哪里,它的正常阻值是400多,这个问题经常遇到的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解决了互相说下

网友(2009-09-11):
我换过BIOS换好的,Q149的3V+短路,BIOS有两个脚短路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是个绝对高手

网友:
赶上直播了~~这帖子绝对会火

网友:
u94可能挂 了

网友:
是一个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