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e宽屏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亮绿灯闪烁

楼主(2009-07-29):
前几天接到个 HPW19E的液晶显示器。  开始的现象是开机指示灯亮绿灯大概3秒的时候就闪烁1次
我拆开机器后 拔掉驱动板 屏就亮了。然后我怀疑驱动板坏了  客户也要求换原装板 我拿了个原装驱动板回来后 故障依旧。请各位师傅相助

网友:
刚刚检查了下发现时屏背板电路短路

网友:
日了  我把屏背板电路的主芯片加了下焊  不短路了   可是又是白屏  指示灯量绿灯长亮  有高手解决下撒

网友:
短路就要检查出短路的位置啊,虚焊不会短路,估计你补焊搞出更严重的短路,屏保险烧了,所以不通了

网友:
如果不懂不要随便焊接,否则故障越修越大。电源负载有短路,表现就是电源指示灯间歇闪烁。

网友:
要不然就是你把屏IC焊短路了吧.

网友:
看半天不知道楼主在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