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充电问题。

楼主(2009-07-29):
一台IBM T30 用电源适配器及电池时电流达4-5A 单用电源适配器或单用电池都正常。查了F2也充电有关的场管,没有发现问题,电池也换了,还是一样,求各位,指点。!

网友:
应该是充电控制IC坏掉了,换一个试试